楼主(2016-08-07):
 按下模拟开始 , X0 还没有按下时, RST Y0 就接通了, 是怎么接通的?

网友A:
Y0没有被置位,所以是复位状态。

网友B:
第一次按下松开的瞬间是置位 第二次是复位

网友C:
和X0的下降沿有关系吗?

网友B:
楼主结合PLC的扫描和刷新的关系来分析就知道了

网友D:
这是正常的。没置位就是复位的嘛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以为复位指令非得前面的触发条件接通才会显示复位接通呢, 谢谢了.

网友E:
当前Y0状态为0,可以监控一下y0

楼主:
引用 网友C:
和X0的下降沿有关系吗?

学习西门子的时候没有 ALT 指令,写了个单键启停, 想在三菱PLC上也试试,貌似不行.

网友A:
可能与Y0常闭点显示接通差不多。

Y0置位后立即复位,则执行结果Y0是断开的。

网友F:
YO现在的状态就是复位的,没有被置位。

网友G:
复位优先,没有值位时,复位都是接通的

网友H:
逻辑混乱;

楼主:
引用 网友H:
逻辑混乱;
看到西门子的可以,我就试试三菱的,如果是三菱的单键启停,直接用ALT了

网友H:
三菱也是可以的,用上面的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三菱也是可以的,用上面的方法;

还是版主厉害, 确实可用, 我绕来绕去也没搞清楚它是怎么运行的

网友A:
14楼的图,用M0、M1避开了Y0置位后被立即复位,且M0只接通一个扫描周期。
M0第一次接通时,YO线圈的第一个支路接通,Y0接通;下一个扫描周期时,第二个支路接通,Y0保持。
M0再次接通时,Y0线圈的两个支路均不通,Y0断开。
使用SET、RST指令,应当也可以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A:
14楼的图,用M0、M1避开了Y0置位后被立即复位,且M0只接通一个扫描周期。
M0第一次接通时,YO线圈的第一个支路接通,Y0接通;下一个扫描周期时,第二个支路接通,Y0保持。
M0再次接通时,Y0线圈的两个支路均不通,Y0断开。
使用SET、RST指令,应当也可以实现。

谢谢了, 总算是搞清楚了.

网友H:
梯形图右侧的文字已经讲的很明白了;
在老款的FX0S/FX0N的时代不支持ALT指令时都是用上面的方法来做的;

网友A:
   17楼理解是对的,但附图的描述,个别地方可能没有表达准确:
   X0接通时、周期1,第1行(M0线圈一行),M1接通应当是M1的常闭点接通,或可以表达为“M1的非”接通;第3行(Y0线圈的第一个支路)Y0常闭点、第4行M0常闭点,同样的情况,等。
   也许我是吹毛求疵,也不一定恰当,所以该意见仅供参考;总的来说,图形描述还是做得很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17楼理解是对的,但附图的描述,个别地方可能没有表达准确:
   X0接通时、周期1,第1行(M0线圈一行),M1接通应当是M1的常闭点接通,或可以表达为“M1的非”接通;第3行(Y0线圈的第一个支路)Y0常闭点、第4行M0常闭点,同样的情况,等。
   也许我是吹毛求疵,也不一定恰当,所以该意见仅供参考;总的来说,图形描述还是做得很好的。
谢谢,受益良多。

网友I: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三菱也是可以的,用上面的方法;
这个MI起什么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I: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三菱也是可以的,用上面的方法;
这个MI起什么作用
说不清楚,你看我写在纸上的过程吧

网友J:
根据Y0的值显示的

网友A:
回复21楼:
是说M1么,其作用是让M0仅接通一个扫描周期;前两行程序,相当于对M0使用PLS指令(参见18楼,可用于没有PLS指令的情况)。

网友K:
回复 网友I:
接通M1是为了第一个扫描周期断开M0、M0复位自锁Y0

网友K:
回复 网友A:
那来28楼啊

网友A:
回复 网友K:
对不起,写错了;
回复楼层也错了,已修改。
抱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