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8-07):
哪位大神知道分享下,感谢!

网友A:
可以的 通讯做好就是了

网友B:
读一个字节,然后通过与或计算将相应位取出。

网友C:
要看是什么牌子的PLC。如三菱有专门的读位指令;西门子是通过读字节然后再取位状态

网友D:
西门子,三菱,松下,台达都有专门读位的指令,根据协议直接读就行

楼主:
谢谢,没搞出来??

网友C:
三菱FX系列PLC通讯协议
STX  起始符(ASCII 02)
addr 地址(两个字节低字节在前)转换成为四字节ASCII码
bytes 字节数(1字节)转换成为两字节ASCII码
data  数据(1个字节转换成为两字节ASCII码)
ETX  结束符(ASCII 03)
SUM  和校验(1字节)(转换成为两字节ASCII码)

兼容FX0s,1s
STX '0' addr bytes ETX SUM
STX '1' addr bytes data...data ETX SUM

FX2n
STX 'E00' addr bytes ETX SUM            //读PLC内存地址0x0000_0x7FFF
STX 'E01' addr bytes data...data ETX SUM     //写PLC内存地址0x0000_0x7FFF

STX '7' addr ETX SUM     //强制位ON
STX '8' addr ETX SUM          //强制位OFF
STX 'E7' addr ETX SUM     //强制位ON
STX 'E8' addr ETX SUM   //强制位OFF

楼主:
不知道三菱PLC计数器C0在vb中是多少,怎样表示,请教!谢谢!

楼主:
什么都没学到,哪位大神整个实例看看,做点好事,拜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