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8-07):
我这有一台易能变频器EDS1000-4T0015G/0022P   今天刚维修过   打运行串联灯泡微亮 。 频率50HZ 后不亮   频率降低灯泡就微亮 。请各位老师给予技术支持。

网友A:
这样是正常现象吧

网友B:
多少瓦的灯泡,瓦数低压降比较大的,会亮的

网友C:
不正常,上下臂同时导通才会亮的

楼主:
    易能变频器EDS1000-4T0015G/0022P     打运行串联灯泡微亮 。 频率50HZ 后不亮   频率降低灯泡就微亮 。测量直流电压P对   U   V   W  265V     N对  U   V   W  265V  正常。

网友D:
打运行串联灯泡微亮,正常。

楼主:
打运行串联灯泡微亮不正常。经查 有一个光耦坏更换后  正常

网友D:
光耦不正常,输出电压也会不正常。

网友C:
引用 楼主:
打运行串联灯泡微亮不正常。经查 有一个光耦坏更换后  正常

是驱动部份的光耦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