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8-07):
这两天老板看着我有点闲,就把一年前损坏的几个打码机拿来叫我修,虽然之前干过一阵家电维修,但是毕竟好久没有和电子电路打交道了,看着有点生分。
打码机都是成套的,但是很奇怪的是,这个老板买的4个打码机是四个型号,没办法比较修理。驱动部分倒是还好,一个电机,三个加热管和两个热电阻,传感器就是个npn的接近开关。关键是控制部分,没有电路图不好下手啊!
60M那个是一组加热没有输出,有输出指示。100A那个是电机不转。后两个有显示,没有任何输出。

中鲁之星的RD-60M-W、PGS 100A、MCRD-A,还有另外一个牌子迪凯的DK1100A手头有图纸的分享一下啦,谢谢各位!

网友A:
老式滚码打印机?一般控制部分不爱坏的,主要是打印机,换换轴承加热管,一根220v,两根110v!
控制部分的说明书,写的很详细,什么故障换什么东西都讲了,还有图片,只是我手里没有了,能找到的话尽量找一本吧!

网友A:
打码机和控制器连接的插头也经常氧化接触不良,造成反馈脉冲不准,电机转速不稳,打印拖墨,温度不稳定等…
楼主可以拆一台研究研究,东西可能都是一样的,好像只是排线接线顺序有点区别!

网友B:
需要些底蕴。

网友C:
有电子技术基础和自动化知识才行

网友D:
我没修过打码机,但是打卡机倒是拆开过,看了一下很复杂,不过刚好是充电器坏了。

楼主:
昨天刚刚联系到售后,不过人家说,设计者根本不提供图纸,还说控制器一般不会坏,都是外部故障。我说说了具体情况以后,人家就是让查传感器是不是不合适,还有加热是不是电阻烧坏,结果都没有查出问题,看来,自己是没有办法维修了。

楼主:
呵呵,刚才修好了rd60m那个,就是控制双向可控硅的光偶坏了,一换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