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8-07):
X6原点、X12定位点、Y0脉冲 Y1方向。想让伺服先回原然后走到定位点应该怎么做? 先用ZRN归零,然后呢。

网友A:
回原点用ZRN或者DSZR指令,然后要定位用相对定位指令DRVI或是绝对定位指令DRVA,知道要走点的位置就可以了。

网友B:
推荐李金城老师的新书《三菱FX系列PLC定位控制应用技术》
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380688

楼主:
回复 网友A:
比如我想走到X12这个定位点能直接用这个接近开关控制通断么?写条指令给我看看好么?还是直接用DRVA给脉冲数?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还有如果回原的话我看指令里只有脉冲没有方向,那么回原它是朝固定的某个方向?

网友C:
建议直接下载三菱官网的定位模块手册即可

网友D:
看手册,自己写程序实验下

网友E:
回原点只有脉冲没有方向就是向定位的反方向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