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8-07):
中午12点05分,二次室的一48V电源柜和直流充电柜同时报警,第一反应测量直流充电柜交流侧电压,结果是缺相,查低压配电直流充电屏1井电源,结果是缺相,查高压柜带电显示器,结果更是明显,B相失电。与地调联系,结果66KV变电所显示正常,巡视线路发现 ,该10KV光伏线路终端杆(靠近B66KV变电所)B相隔离开关烧毁。

网友A:
隔离开关不在电线杆上吧。

网友B:
这玩意缺相挺麻烦啊

网友C:
请问一下,“地调”是哪里;调,好像是调度室吧。
B相隔离开关,那就是单极的隔离开关,图中看到导线脱开了。

网友D:
光伏发电,挺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隔离开关不在电线杆上吧。

是的,就是在杆上 的,每棵杆上三只。

网友E:
隔离开关安装在杆顶,铁定是私人订制

网友F:
接触不良烧毁的?

楼主:
本线路共有47个杆,中间有四个杆装设有隔离开关,通过 这次事故 ,我们重点检查 这几个杆的隔离开关是否完好,结果 发现 都有不同的过热变色现象 。虽然通报了施工方,但最后 也只有修复了彻底坏掉的那一个隔离开关。

网友G:
回复 楼主:
理论上,按功率因数0.8计算,

网友H:
回复 网友E:
我们这好多都是这么装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理论上,按功率因数0.8计算,

这条线路 是10MW的装机容量 的电站 ,选择的是LGJ-240钢芯铝铰线  ,应该也够用的。

网友I:
福禄克热成像仪这时应该有用了

网友G:
回复 楼主:
回错帖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福禄克热成像仪这时应该有用了

12米的杆,热成像仪能检测到隔离开关的接头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H:
我们这好多都是这么装的
你们这些傻XX这样非法安装以为这样节省成本,但是这样导致雨水不能及时流出腐蚀触头组件,正规安装都是直立安装或者稍微倾斜,

网友H:
引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H:
我们这好多都是这么装的
你们这些傻XX这样非法安装以为这样节省成本,但是这样导致雨水不能及时流出腐蚀触头组件,正规安装都是直立安装或者稍微倾斜,
不知你在说什么,我是说我们这杆顶装刀开很常见,你说什么倾斜直立的。说东扯西

网友J:
楼主能不能介绍一下你们这个的具体情况呢?!

网友K:
这种开关貌似用的很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J:
楼主能不能介绍一下你们这个的具体情况呢?!

10MWp并网光伏发电站 ,电站由光伏组件、逆变器、交流汇流箱和升压箱变等组成10个方阵,最后汇至10kV两路进线 ,一路出线并网。

网友J: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J:
楼主能不能介绍一下你们这个的具体情况呢?!

10MWp并网光伏发电站 ,电站由光伏组件、逆变器、交流汇流箱和升压箱变等组成10个方阵,最后汇至10kV两路进线 ,一路出线并网。
经济效益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J: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J:
楼主能不能介绍一下你们这个的具体情况呢?!

10MWp并网光伏发电站 ,电站由光伏组件、逆变器、交流汇流箱和升压箱变等组成10个方阵,最后汇至10kV两路进线 ,一路出线并网。
经济效益如何

并网没多久,最近平均每天发电5万左右度电,卖到电网的价格据说是0.36元每度电 。国家补贴的那部分,暂时还没有到账。

网友E:
引用 网友H:
引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H:
我们这好多都是这么装的
你们这些傻XX这样非法安装以为这样节省成本,但是这样导致雨水不能及时流出腐蚀触头组件,正规安装都是直立安装或者稍微倾斜,
不知你在说什么,我是说我们这杆顶装刀开很常见,你说什么倾斜直立的。说东扯西
就是你这种开关安装方式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H:
引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H:
我们这好多都是这么装的
你们这些傻XX这样非法安装以为这样节省成本,但是这样导致雨水不能及时流出腐蚀触头组件,正规安装都是直立安装或者稍微倾斜,
不知你在说什么,我是说我们这杆顶装刀开很常见,你说什么倾斜直立的。说东扯西
就是你这种开关安装方式不对

从下面看上去 ,的确是平装的。

网友H:
回复 网友E:
你看到的开关不是这们这的,我不是楼主

网友L:
高压没有报故障码

网友M:
回复 楼主:
SURE?

网友N:
是不是设计缺陷呢

网友O:
开关选型有问题?都有过热迹象那就不正常了.

网友P:
安装质量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