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8-08):
安川G7 132 kW 负载是洗煤机滚筒,重载。5 Hz 运行正常,10hz 就会报Ov ,加减速时间都调整过了,不行。请大神赐教安川G7 132 kW 负载是洗煤机滚筒,重载。5 Hz 运行正常,10hz 就会报Ov ,加减速时间都调整过了,不行。请大神赐教

网友A:
我有一次,是电源线没接好,接触不良造成的。。

网友B:
外接制动单元,OV一般都是直流母线过电压

楼主:
加装制动问题解决了,谢谢各位了。设备是类似于回转窑的小型设备,一旦旋转起来惯性太大,就会造成变频器直流母校电压过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