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LSY指令脉冲输出暂停问题

楼主(2016-08-08):
如图,在发脉冲的过程中,使M1078为ON的时候,脉冲暂停,当再次使M078off的时候是否可以继续发送剩余脉冲?

网友A:
应该ON了再OFF后,会将脉冲直接发完吧,你NO了后面指令就已经在执行了,OFF后不会中断,一直到脉冲发完

楼主:
回复 网友A:
比如我要发1000个脉冲,在发了600的时候,使M1078为ON,这个时候尽管PLSY在执行,应该暂停发脉冲,当使M1078 off时是否会将使剩余的400个脉冲发送完毕?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还是说不会继续发400个脉冲,而是从头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