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8-08):
我的S7--300软件半个月前使用后,在昨天再次打开时就打不开了,系统提示如图:

不知道原因在哪里?如何解决?请教各位大师了。

网友A:
授权出错,重新安装下授权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A:
记得几天前,有天电脑运行慢,我在桌面资源管理器中关闭了一些东西,也许是这个原因,可是我找不到关闭了哪些了。请问   在哪里可以找到它?谢谢

网友B:
开机启动项里,把Siemens automation license选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开机启动项里,把Siemens automation license选上
你好,能否说的更仔细一些,在开机项哪里进入?谢谢

网友C:
是不是在电脑的服务中把automation license停止了哟!

网友D:
没有授权,也有可能服务关了。

网友E:
估计要重新安装软件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开机启动项里,把Siemens automation license选上
你好,能否说的更仔细一些,在开机项哪里进入?谢谢
我以为你把开机启动项给改了呢

直接双击 桌面的 automation license manager,启动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B:
启动了的,还是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在电脑的服务中把automation license停止了哟!
现在,我全启动了,还是这样

网友F:
授权没有开起来

网友G:
有装授权吗?

网友H:
重新安装授权吧

楼主:
回复 网友H:
重装了,还是这样

楼主:
回复 网友G:
装了,也开启了的

楼主:
我把授权重新操作了一次,管理器 启动项都操作查看了一下,都很正常,不知咋整了。密钥到底怎样找回呢?请大师指点

网友I:
300本身就不稳定的

网友J:
电脑的服务中把automation license停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