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8-08):
三恳变频器报AL1故障存储器异常,不知道那个芯片是存储器芯片。在网上也搜索不到。师傅们也知道的吗?

网友A:
上传维修图片,好分析查找。

网友B:
一般是24C   和93C

网友C:
一般是8脚贴片,单片机旁边。

楼主:
回复 网友C:
和这个图的接线基本一样,但是没有那两个电阻。上面的型号不一样。

楼主:
和这个图的接线基本一样,但是没有那两个电阻。上面的型号不一样。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就是这个师傅帮忙给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