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8-08):
程序从一个PLC拷贝到另一个PLC,3个步进电机可以运行,自动程序也可以,就是步进电机不能加减速没有缓冲,不知是那块的问题

网友A:
看看参数设定

网友B:
把程序贴出来,看你用的那些指令

网友C:
相对指令,绝对指令,加减速是在特定寄存器里的,可能是编程序的人不想让别人轻易获得这些参数

网友D:
是否相同型号的PLC控制器之间的程序拷贝。

楼主:
回复 网友D:
都是台达EH2的,程序比较大不好贴出来

楼主:
我复制是全部复制过去的,特殊寄存器的复制过去了的

网友E:
打开程序监控一下D1343,D1353里面的数值写进去没有?

网友F:
看看加减速时间设置、加减速频率设置;可能程序中不是直接赋值、而是用寄存器D来赋值的,没有拷贝数据寄存器的值

网友B:
直接把程序做一个附件传上去就行了,没有程序怎么支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