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8-08):
一般变压器直接取380其中的两根相线,把380转为220.而图片这个变压器,把380的三根相线全部接上,在变压的同时,把三相电转为单相电。原理是什么

网友A:
型号、功率看不清;不知除线圈外,还有不有其他的元件,线圈的连接方式等。
简单的,可以次级三个线圈串接吧;但想来,应该不像是这样。

网友B:
请确认变压器上的三相380V进线的三个接线端口都是有电阻值显示的,然后再查看变压器外观,是否存在三个线圈绕组。
即使变压器是三相输入,也可以只接驳一组输出线圈形成单相220V供电的。

网友C:
第一次见这种变压器。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有三个线圈绕组的

网友D:
小功率的一般都是直接用2相,除非大功率的才采用Z型接线变压器将3相电变压为单相电,例如常见的高铁、动车以及普通电力机车驱动都是如此

网友E:
第一次见。见过三项380变三项220的

网友D:
Z型接线变压器就是为了平衡三相负载而特别研制的三相转单相变压器,不过这么小型肯定不会,除非是做为教学器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