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8-08):
各位侠好,请教一个问题。

我想做一个功能块,一组条码字符为10个字,我有1个条码数据库,我要查询这组条码在数据库中是否存在,存在则为NOK,不存在则为OK。
如图2,比如说,我的被查询的条码字符地址为D1000-D1009,起始地址IN1为D1000;我的条码数据库中有20个条码,,200个字(20*10=200),D2000-D2199,起始地址为D2000,我需要查询条码数据库中是否存在我被查询的条码。

这个功能以前用S7300实现过,用2个间接寻址和2个FOR循环可实现,
现在我的问题是在欧姆龙PLC功能块中如何实现间接寻址啊,如图2我本打算这么写,可是出错报红,哪位大侠给我指点指点,欧姆龙没怎么用过。

网友A:
这种对于数据区的间接寻址是不需要使用到MOVR指令的,只要使用类似于*D0这样的数据区间接寻址就可以了。

既然你有用过S7-300中FOR指令,想必是使用数组来做,并使用数组下标来间接寻址的,我的疑问就来了,为啥不使用欧姆龙的数组功能并用FOR指令来完成同样的功能呢?

网友B:
C大不是发给你看了功能块中使用IR0的方法吗,源操作数需为外部数据,且必须在符号中对符号进行定义。你使用IN类型。你一个问题我都看见几个论坛在问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的,我就是想在功能块中引用D区内存的地址,如何做啊?请教下

网友B:
在功能块中使用MOVR指令,源操作数采用外部数据。

楼主:
回复 网友B:
能通过输入引脚实现吗,这样较为灵活,比如引脚输入100程序中可饮用D100的地址,输入110程序中可饮用D110的地址。然后在间接寻址实现功能

网友C:
我喜欢用索引寄存器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