置位指令

楼主(2016-08-08):
大家好 我想问下300plc能不能同时置位两个  或者同时置位一个 复位一个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家好 我想问下300plc能不能同时置位两个  或者同时置位一个 复位一个

你可以编写一个FB来扩展SET指令的应用范围。

网友B:
告诉你一个简单的:直接把多个bit做字节、字、双字处理,你会发现一下子处理更多bit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可以直接置位两个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