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8-08):
请教各位前辈,单相电机如何判断主副绕组,在没有马达铭牌的情况下,如何准确判断功率为多大?遥控器到接线盒中间有一条线烧了 (把外皮线拨开一段到中间,发现三条线有一条烧断了,是绕组一端接到电容器上的那条线烧断了) ,谢谢!

网友A:
应该是三个有档位的遥控式落地风扇。
马达的黑线是公共线,然后依次红、蓝、白是三档调速。判断主副绕组的方式就是使用万用表测量线圈的电阻值。至于说是电容的连接线烧了,那么应该就是副绕组出问题了。
一般风扇本体上粘贴的铭牌上的功率,就是马达本身的功率。

网友B:
电容连接必然是副绕组

网友C:
三根线,找最大阻值两根线,剩下那根就是主绕组和负绕组连接的那根线,现在用这跟线和另外两根量,那个阻值大就是负绕组,哪个阻值小就是主绕组。

网友D:
找到中间头,测量阻值大的是负绕组,阻值小的是主绕组

网友E:
一般量阻值就能分出来,主绕组阻值较小。

网友F:
看电阻大小就知道了

网友G:
这个判断功率单独看外形不好分辨

网友H:
用万用表测量人绕组的阻值,一般是主绕组阻值较小,副绕组接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