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8-08):
谁有单电容电机正反转电路图,电机三根线,没接触过,现场有一台今天看有点蒙

网友A:
自己百度下就有了。

网友B:
三根线,多少电压的,

网友C:
这个示意图算不算?

网友D:
单相电机启动绕组和运行绕组90度角,每个绕组各两根线,并接两根,引出三根线,测量时阻值大的是启动绕组。接线方式楼上的就行

网友E:
也可以更换其中一组线圈的首尾端
来改变转向,这个需要电机有四个引线。

网友F:
家里的电风扇也是这样的

网友G:
弱弱的问一句,这是相当于把220变成了三相吗

网友H:
一个启动绕组、一个运行绕组,如果启动绕组超运行绕组正转;启动绕组滞后运行绕组反转,单相绕组产生不了旋转磁场,所以用电容使之产生一个滞后或超前的磁极使之产生旋转磁场,两对样极

网友I:
引用 网友G:
弱弱的问一句,这是相当于把220变成了三相吗
不是,详细原理百度吧

网友J:
测量电阻,电阻最大的2根就是并接电容,剩余一根直接接电源一端,电源另一端接电容的任一脚就是运转,改接电容剩下的那个脚就是反转

网友K:
回复 网友J:
有万用测量阻值就好判断。

网友L:
三楼正解

网友M:
百度一下,多的实在是看不完。

网友N:
引出三根线。有些电机不能反转,容易烧。楼主需注意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示意图算不算?
正反 0是电机三个端子吗

网友O:
回复 网友C:
这样不行吧反转主副绕组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三根线,多少电压的,
当然220  380就不用电容了

网友P:
那个图应该可以正反转。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示意图算不算?
谢谢谢谢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单相电机启动绕组和运行绕组90度角,每个绕组各两根线,并接两根,引出三根线,测量时阻值大的是启动绕组。接线方式楼上的就行
谢谢谢谢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也可以更换其中一组线圈的首尾端
来改变转向,这个需要电机有四个引线。
感谢谢谢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一个启动绕组、一个运行绕组,如果启动绕组超运行绕组正转;启动绕组滞后运行绕组反转,单相绕组产生不了旋转磁场,所以用电容使之产生一个滞后或超前的磁极使之产生旋转磁场,两对样极
感谢谢谢谢谢

网友J:
如果2个绕组电阻基本一致就可以随便接,如果电阻有大小悬殊那么阻值小的属于工作绕组

网友Q:
以前的洗衣机就是这样的,可以正反转的。单项的电机有电容,三项的就不用了。

网友R:
有的洗衣机采用的电机正反转是这样的:

网友S:
应该有图纸吧

网友T:
引用 网友C:

这个示意图算不算?
这个图是洗衣机用的单相电机,二个运行线圈参数一样。但一般的单相电机分运行线圈与起动线圈,二个线圈参数不同,起动线圈要串联电容或离心开关,改变转向时一般是改变起动线圈的头尾接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