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不久的西门子变频器MM430报F0001故障是为啥?

楼主(2016-08-08):
新西门子变频器MM430投入使用半个月,负载是新的37KW电机。上午使用还好好的,下午启动就报F0001故障。
烦人的是此故障还没法复位了。
即使拆掉电机线,完全脱离负载,按FN也不复位,长时间断电3分钟左右吧,也没能复位
。负载都拆了,还哪里来的过流故障。难道断电时间还不够
请大师发表高见,应该咋办?
附图片。能看出吧,我这是要拆的节奏。电机接线已经拆掉了。上电还报F0001,还不能复位,啥意思?

网友A:
变频器的常规参数设置确认下 P350的值设定多少?

网友A:
引用 网友A:
变频器的常规参数设置确认下 P350的值设定多少?
把P350设成0.1652---0.2之间试试

网友B:
I/O板 主板 拆装一次 说不定就好了

网友C:
这么新的西门子也有问题,山寨版的不是要偷笑了。

网友D:
电流检测有问题。

网友E:
有根线松了

网友F:
看来也不过如此嘛

楼主:
引用 网友B:
I/O板 主板 拆装一次 说不定就好了
还真是这样子。拆装一次就好了。
啥毛病这是!不会再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A:
变频器的常规参数设置确认下 P350的值设定多少?
把P350设成0.1652---0.2之间试试
谢谢。
目前对此变频器参数设置还不熟悉,还没有手册看。目前在研究网上零散资料。
一定要看看这个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么新的西门子也有问题,山寨版的不是要偷笑了。

就是嘛,这奇奇怪怪的问题,岂不让人家偷笑

楼主:
谢谢各位老师了。有啥高见继续回复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A:
变频器的常规参数设置确认下  P350的值设定多少?
把P350设成0.1652---0.2之间试试

谢谢。

目前对此变频器参数设置还不熟悉,还没有手册看。目前在研究网上零散资料。
一定要看看这个参数。
还是建议根据手册来  网上只能参考  手册可作为指导

网友G:
MM4系列,因为集成度高,板子叠板子,所以总线的接插件很容易接触不良。这是胎里带的毛病。现在的G系列已经彻底改变结构了。现在的G系列,比MM4系列的价格还便宜呢。为什么还在用新的?

网友H:
我单位也是这种机子,没出过这种故障

网友B:
反正我经常见 F001 无显示  拆开 装上 好了

网友I:
就用过一次430 暂时没问题

网友J:
IO板拆下再装上就好了。本人赶上过

网友K(2017-03-20):
I/O板与主板接触不良导致的

网友L(2018-04-03):
我也遇到了,重新插拔i/o板,恢复了!神奇啊!

网友M(2018-05-23):
电流检测786j周边的贴片电阻变质(值),是内部常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