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8-08):
   我厂一台设备上用的威伦的屏,最近老是出现按不动的情况,想换一块新的,可这种型号的没得卖的了,正好手头有一块步科屏,问问大家我应该怎么弄才能把威伦屏的组态弄到步科的屏上去!

网友A:
重新做画面。

凑字

网友B:
不同的不能直接换

网友C:
只能重新做

网友D:
如果是维纶的原有型号的升级版还有点可能。连厂家都换了,只能重做了。

网友E:
重新做画面,根据旧屏做就好。

网友F:
就像你的大众汽车的核心控制程序要拷贝到丰田汽车上去使用一样,可能吗?
不通品牌的硬件的程序一般是不能通用的,原因你懂的,对手如敌国。

网友G:
呵呵;出现这个情况还是维修最方便;
你换台同型号的,如果原来的程序不是自己编的都很麻烦,不用说去换个别的品牌了;

网友F:
楼主估计不是专业的工程技术人员。

改变触摸屏的品牌,需要使用编程软件重新编制画面程序。
还有,因为一般触摸屏都是使用数据线连接的PLC控制器来使用的,所以PLC控制器的程序也要掌握并了解,必要的时候还得修改PLC控制器内部的程序,这个工程是一个极端复杂的工程,搞不好,设备就得停产N天。

所以说,向领导申请维修费用并承包给维修公司进行作业,是最最稳妥的方案,至少搞砸了,被臭骂的不是你。

网友H:
哈哈 威纶还没倒闭嘛,怎么就买不到?一模一样的型号没有,有替代的呀,报上名来众搜

网友I:
有的触摸屏可以用鼠标操作,你的那个屏有这功能吗

网友G:
就算换同型号的屏,也是先从老的里面程序搞出来之后才考虑的事;

网友J:
万能的淘宝啊

网友K:
回复 网友I:
原来什么型号的屏

网友L:
威纶屏的东西直接放步科,你仿佛在逗我笑。同品牌还没准有替换产品直接程序导出改下屏幕型号导入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