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8-08):
怎样把二维码数据用扫描仪扫入pIc,显示屏能够体现数据

网友A:
二维码有英文字符和标点符号,需要PLC有相关的格式转换。另外需要有拥有串行通讯端口的二维码扫描枪和预留有双串口的PLC控制器,一个接驳扫描枪,一个接驳触摸屏。
PLC编制通讯接收程序和触摸屏显示程序,需要获得扫描枪的厂家使用说明书参照编程。

网友B:
按照通信协议,把读到PLC的数据以字符串的形式显示到上位机!

网友C:
PLC读取二维码的数据后改变数据格式传到屏上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