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序电压有这么高?

楼主(2016-08-08):
光伏电站 ,站控系统中零序电压为什么 这么 高,和相电压接近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光伏电站 ,站控系统中零序电压为什么 这么 高,和相电压接近呢?
没看明白 哪个是零系呢?

网友B:
回复 网友A:
右边那一排最下面3U0

网友C:
正常是多少的

网友D:
三相负载不平衡

网友E:
没看错的话3U0 的单位不是V 吗?? 上面那三个单位是KV? 多大的光伏电站

网友F:
也想问正常值是什么范围,怎么判断是偏高,如何测量得到的。
补记:
和相电压只是数值接近,但单位不同。

网友G:
估计三相不平衡

网友H:
3U0,系统正常情况在1.2v-5v,在7v-13v时头尾极性错误,在20v-35v时一组极性错误或系统不平衡,在70v-100v时为系统单相非金属接地或金属接地,或高压侧保险一相容断。

网友I:
是有点不平衡,但是也不是太多,其他是KV,不平衡的只有几伏。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右边那一排最下面3U0
噢 了解了

网友J:
别光看数值,单位不要忽视哦

网友K:
零序电流对应的 零序电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