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8-08):
请问如何用一台电脑同时监控两台欧姆龙PLC呢?论坛的APP哪里可以下载呢?

网友A:
可以通过选购两台拥有RJ45工业以太网通讯端口的欧姆龙PLC控制器组成网络,然后在监控的电脑主机上安装组态软件,可以同时连接两台PLC控制器并监控。

网友B:
通过网关应该可以

网友C:
用网线,485/422都可以

网友D:
有那种机器,好像可以的
有个客户好想就做这个的,是什么巨控

网友E:
plc485或者网口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请问如何用一台电脑同时监控两台欧姆龙PLC呢?论坛的APP哪里可以下载呢?
电脑上运行的是什么?组态软件?
欧姆龙PLC是什么型号的?

楼主:
回复 网友F:
电脑上运行的是CX-ONE,plc是两台CP1E

网友G:
两台PLC通讯不就可以了吗

网友H:
用以太网实现通信,组态软件可以用组态王

网友I(2016-10-11):
听你的意思是调试的时候监控两台PLC,用USB会引起错乱,可以用232串口,两个串口就可以了,不过貌似这样更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