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8-09):
昨日接一V5-H/15KW,工业洗衣机配用,模块是加大的用7MBR100U4B120-50,拿掉电机空载运行完全正常,下壁驱动用A316J,故障E.FAL说明书上说的是模块保护,接上一小电机启动时逐一一检测A316J14脚管压降检测脚,最大1.5V多没到A316起保护电压值。用三根短接线分别短接A316J-14脚和16脚(N),查出W相驱动不正常。换新的A316J后修复。这个应该是W相A316J驱动块老化性能不良所致。

班门弄斧,见笑了。

网友A:
饱和管压降是用万用表测得?

楼主:
回楼上,上面就是修理过程,至于14脚保护电压你可以在其他相关机器上测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