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8-09):
如题啊,我用的WPL2.41   我只知道基本指令都在工具栏,但是应用指令在哪里啊,就像通信指令,在哪里找到

网友A:
有一个方法是,直接键入助记符指令。

楼主:
回复 网友A:
什么意思,没明白 我是个小白啊

网友A:
是说输入“应用指令”吗?
若是,比如“MOV K1 D0”,则直接键入“MOV K1 D0”即可(不含引号)。

又,刚看了一下(2.37),点工具栏上,有F6的图标、或按F6、或左边“项目”栏中的对应指令,应当也可以;
另,可参阅“帮助”中的“WPL使用索引”。

网友B:
在工具栏中  选择 视图 在工作区中 选择项目图 在软件的左边就有指令栏了 所有的指令上面都有点着去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已解决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已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