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8-09):
我有一个直流12V太阳能供电的电动执行机构,现在测得电流1.4A及电压13.5V,怎么计算耗电量,需要乘功率因数吗

网友A:
直流电路没有功率因素的概念。
1KW每小时的耗电量是1度,因为P=UI,所以:
13.5*1.4=18.9W。每小时的耗电量=0.0189度电能。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我还想请教一下,这个和蓄电池的A.H怎么换算,或者说蓄电池的A.H怎么换算成电能度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我还想请教一下,这个和蓄电池的A.H怎么换算,或者说蓄电池的A.H怎么换算成电能度
不了解蓄电池的AH计算方法,你可以去度年搜索,不懂你研究这个干什么。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因为我的这个设备是用在偏远的工况上,用的是太阳能供电,现在要算出准确的耗电量来确定现在给供电的蓄电池能够用多长时间,给甲方一个确切数据,对方担心我们设备耗电量大,电池不够用

网友B:
安时与电量,看能不能以电流来计算参考值。

网友C:
AH×电压v=WH
1度=1000WH

网友D:
回复 网友A:
对,直流就是电压乘以电流。

网友E:
和电池计算,就是电池的安时数,除以你的电机工作电流,就是可以连续运行的时间,巡航能力多长时间。

网友F: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我还想请教一下,这个和蓄电池的A.H怎么换算,或者说蓄电池的A.H怎么换算成电能度
不了解蓄电池的AH计算方法,你可以去度年搜索,不懂你研究这个干什么。
AH相当于电池的容量,也是电流与时间的乘积,电流大供电时间短,电流小供电时间长,总AH不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