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8-09):
哪位大神给我讲解下,互锁我是知道的,但是我看了下跳转指令基本和互锁差不多啊,具体区别在哪谁能讲解下

网友A:
哪和哪呀;
二个根本扯不到一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哪和哪呀;
二个根本扯不到一块的;

感觉功能差不多,版主能详细讲讲后面转移指令的使用场合吗

网友A:
呵呵;这个OMRON的IL  ILC指令就相当于三菱的MC MCR指令;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呵呵;这个OMRON的IL  ILC指令就相当于三菱的MC MCR指令;
主要用到这个指令为了做一个程序,目前有10个点,1 2 3 4 5 6。。。。10,程序需要屏蔽当中任意数量点位
比如屏蔽23   那么走的顺序就为145678910 ,屏蔽24689,那么走的顺序为135710.目前脑子有点晕。现在有多重互锁写的,感觉有点晕。

网友B:
MC MCR指令记得是叫主控。

网友C:
哈哈 貌似差不多,叫法各家不尽相同,功能看资料。
楼主,你既然都找出了二指令,还看不懂?
简单说
连锁(互锁,主控叫法问题),
条件满足,执行里边的指令并执行。
条件不满足,执行里边的指令但不输出,里边的“线圈”全为“off”

跳转
条件满足,执行里边的指令并执行。
条件不满足,不执行里边的指令,输出保持条件不满足前的状态。

网友D: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呵呵;这个OMRON的IL  ILC指令就相当于三菱的MC MCR指令;
主要用到这个指令为了做一个程序,目前有10个点,1 2 3 4 5 6。。。。10,程序需要屏蔽当中任意数量点位
比如屏蔽23   那么走的顺序就为145678910 ,屏蔽24689,那么走的顺序为135710.目前脑子有点晕。现在有多重互锁写的,感觉有点晕。
将十个点的输出按顺序使用步进梯型图指令编制,就有十步,按需调用。

网友E:
楼主应该问的是主控和跳转的区别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楼主应该问的是主控和跳转的区别
欧姆龙资料称其“互锁”
国内还有联锁
就是继电的主控

网友F:
欧姆龙plc指令太多,不好学,感觉连锁和非条件跳转差不多。

网友G:
跳转是条件满足直接跳到指针位置程序执行,常用是子程序,
互锁则是条件未满足则指令段不执行刷新,互锁内部等同于母线断了没电

网友H:
它两个差别挺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