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8-09):
时钟指令分为读时钟指令(READ_RTC)和写时钟指令(SET_RTC)。
两个时钟指令的缓冲区具有相同的格式:
1、读时钟指令
读时钟指令有两点要注意:
1.对于一个全新的CPU,需先在菜单的“PLC-实时时钟”或者通过写时钟指令给CPU分配一个时间。
如图首先在菜单中选择PLC中的实时时钟,点击读取PC,最后点击设置就能把PC的时间设置到PLC中。
2.时钟的显示数值是以BCD码的形式表示的。
下面举个例子:
2、写时钟指令
因为设置年月日后星期是固定的,所以T+5、T+6、T+7我们一般不设置,而且PLC不会检查你设置的日期是否正确 比如2月30日也会被接受,所以写时钟时要确定正确性。

发文欢迎,广告就不必带了;ZCM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