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8-09):
ABB acs510变频器显示Drive not responding

意思为传动无应答,面板主板以及连接线都已经排除故障的可能,查说明书可能为电源部分故障。

谁知道这个故障的检测原理?

网友A:
电源只有查5V是否正常?

网友B:
   是多大的,如果电压正常,主芯片大部分都会坏的,是不是炸机,我前一日子修六台就只有二台没换主板,希望你运气好点。当然我这个是没显示就是亮灯

网友C:
ABB的报这个警很大的可能是主板挂了,ABB的主板太容易坏了

网友D(2016-11-25):
风扇坏了也会报这个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