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8-09):
请教各位大师,有三台丹佛斯FC-301变频,不带负载开机启动报接地故障,用万用表测量输出无短路或对地,各位大师有解决的方法请告知

网友A:
查电流互感器电压是否正常,或替换互感器。

网友B:
Fc也有接地故障啊

网友C:
东元的出现此故障是更换一个稳压二极管,在驱动板上,你参考下,应该大同小异吧

网友D:
主板坏也有可能哦

网友E(2016-10-26):
主板坏可能性大

网友F:
顶一下,同求问题,解决了请楼主分享

网友G(2017-01-06):
丹弗斯301系列的 互感器检测比较敏感  你看下 霍尔或者 主板呢

网友H(2017-02-21):
丹佛斯301报14接地故障多数是互感器捣的鬼,很难测得出来,只有在重载情况下才故障才能显现出来,楼主还是重点检查下互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