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8-09):
各位师傅好!  如果我想让PLSY脉冲输出指令开机就输出脉冲,也就是开机伺服电机就转我要改变的是它的快慢也就是频率,请问我该怎么办?  PLSY  S1  S2   D  S2是脉冲输出数量  我该怎么设置?

网友A:
如果是要在运行过程中修改频率改变速度,那要用PLSV指令。

网友B:
s2设成0试试。

网友C:
引用 网友B:
s2设成0试试。
没错.S2设定0就是一直输出脉冲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要在运行过程中修改频率改变速度,那要用PLSV指令。
正解。

网友E:
S1是频率吧,不过不知道不停机能不能改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