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8-09):
。。。。。 用了一个Q0.0_CTRL

        一个Scale_EU_Pulse 用于计算脉冲当量结果
        送到Q0_0_MoveRelaiive 执行位移。

        用的200的222CN 步进电机。M0.1 置位后,没反应。
        我硬件接线什么的都查了,程序么,也看不出什么毛病。

        奇了怪了。

        第一次用MAP库,就遇到这样的问题。。。。希望用过
        MAP库的师兄们指点一二 。

~~~~~~~~~~~~~~~~~~~~ 分割线  ~~~~~~~~~~~~~~~~~~~~~~~~~

        问题出在那个 Scale_EU_Pulse 功能指令块上面
        在那个InPut 输入参数上 ---- 我用触摸屏输入
        框输入的。错误在于:我输入的是32位无符号整数
        后来我看MAP库的手册,看到这参数的类型要浮点数
        输入,通俗点说就是带小数点的数值。改了就好了!

        折腾啊! 此贴关闭 , 再次谢谢回帖指点的师兄们!

网友A:
用map库不是更好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map库不是更好些

。。。。。就是用的MAP库啊!

楼主:
。。。。。 就是用的MAP库 。

         先是怀疑驱动和步进电机有问题。
         另外组了高速脉冲指令PLS程序
         证明步进电机和驱动器都是好的。

         这MAP库程序组好,编译也没错
         也能顺利下载。置位M0.1一点
         反应都没有。

         然后 , 就呆了。

网友A:
速度太快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速度太快了?
。。。。。只能说有这种可能性。

                   西门子222 最高频率20KHz
                   于是我就写了个20000。应该
                   在范围内。再说,就算高了,至
                   少给点反应嘛!。。。整个系统
                   静悄悄的。

网友B:
这个还是要看子程序里的程序结构。

网友C:
这程序看得好纠结

网友D:
外部接线没错的话(注意S7 200 晶体管输出为源型输出、Q0.0接伺服PULSE1+,Q0.2接伺服PULSE2+;PULSE1-、PULSE2-接DC0V)VD104的值是多少,I0.2、I0.3是否接通;换成绝对定位指令试试

网友E:
用示波器看看Q0。0到低有没有脉冲输出!

PLC输出通常是DC24V的,而很多步进驱动器只能接收5V信号,这个要注意!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外部接线没错的话(注意S7 200 晶体管输出为源型输出、Q0.0接伺服PULSE1+,Q0.2接伺服PULSE2+;PULSE1-、PULSE2-接DC0V)VD104的值是多少,I0.2、I0.3是否接通;换成绝对定位指令试试
。。。。我用的步进电机。Q0.0j接脉冲
                Q0.2接方向。VD104也赋值了
                I0.0接参考点,l0.2 I0.3左右限
                 位都接的。

                 谢谢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示波器看看Q0。0到低有没有脉冲输出!

PLC输出通常是DC24V的,而很多步进驱动器只能接收5V信号,这个要注意!
。。。。。这个注意的,我按照步进驱动
                    器说明书串接了电阻。

                    手头没有示波器,看Q0.0一点
                     都不亮,可以判断没有脉冲输
                     出。

                     谢谢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还是要看子程序里的程序结构。
。。。。。没用子程序。都在主程序里的

                   谢谢指点。

网友B:
回复 楼主:
不可能吧,你调用的就是子程序。难道不是你做的,别的块加了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可能吧,你调用的就是子程序。难道不是你做的,别的块加了密。

已经知道原因了,细节害死人啊! 谢过!

网友F:
200的脉冲用不习惯

网友G:
知道了问题   就把结果放上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G:
知道了问题   就把结果放上来啊
。。。。。看贴不仔细。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