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8-09):
经过不断的咨询学习,现在确定下来选择A/B相集电极式编码器,请教一下HSC1中A相接I0.0,B相接I0.1,那么Z相怎么接线?

网友A:
你不就是用A/B相吗?Z相可以不接。

网友B:
Z相可以不接!Z相一般回原点用的

网友C:
z相得根据你的需要选择接与不接

网友D:
Z相我一般也不接。

网友E:
按你的陈述z不需要接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需求能测量到正反转距离,Z相需要接吗?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需求能测量到正反转距离,Z相需要接吗?

网友E:
有距离检测要求,z最好用,除非精度要求不高用外接其他信号。

网友F:
Z相有用的到的就可以用   没有用的话可以不要

楼主:
回复 网友E:
老师你好。有两点小疑问,1.我现在的需求是测量电机轴转动的圈数,正反转都要测,精度要求不太高,需要接Z相吗?2.如果需要接Z相该怎么接?因为1214C的高速通道口只有两个点,只能接A/B相。谢谢了

楼主:
回复 网友F:
老师你好。有两点小疑问,1.我现在的需求是测量电机轴转动的圈数,正反转都要测,精度要求不太高,需要接Z相吗?2.如果需要接Z相该怎么接?因为1214C的高速通道口只有两个点,只能接A/B相。谢谢了

网友E:
回复 楼主:
你用的plc不熟悉,应该有复位端吧,精度不高,可用接近开关,光电开关,机械开关接到复位端,没有接普通输入端,在需要是程序复位

楼主:
回复 网友E:
我的项目是需要一个下料车纵向下料后平移一个下料车的距离再纵向下料,如此平移有五次,下料完后需要与下料时的横向位置错位几厘米再起埂,如此往复三次,如果装接近开关需要很多,编码器是不是简单点?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的项目是需要一个下料车纵向下料后平移一个下料车的距离再纵向下料,如此平移有五次,下料完后需要与下料时的横向位置错位几厘米再起埂,如此往复三次,如果装接近开关需要很多,编码器是不是简单点?
看描述类似电镀线,接近开关必须的,具体数量要计算,不是想象,简单能做好就好,就怕不行再扯皮。

网友G:
别光图简单,尽量考虑周到详细些,免得最后 不必要 的麻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