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8-09):
请问各位师傅,我今修一台海利普11KW的变频器,因IGBT模块炸了。对驱动电路进行维修后,更换新IGBT模块。进行上电试机一切正常,然后带2.2KW的电机试机30分钟也正常.最后装机接上11KW的电机,开机就报警显示E.OCA过流故障.请问各位师傅,为什么接上11KW的电机就报警?

网友A:
有可能驱动还存在问题,只是你没有发现…

网友B:
我感觉也是驱动有问题,小电流测不出来。

网友C:
换的模块怎么样,会不会有问题?

网友D:
很明显啊,要么是电流检测电路有问题要么就是管压降(参考)

楼主:
首先谢谢各位给的建议,我正在检查,如实在没办法就只有更换模块再试机了。不知你们在维修过程中遇到过类似故障吗?是怎么处理的?

网友E:
2.2KW显示电流多少?再换大一点的看显示电流多少?查电流检测电路。

网友F:
电容都换了吗

楼主:
回复 网友F:
电容更换了。

网友G:
电机是空载的吗?

楼主:
回复 网友G:
是的空载

网友H:
空载都带不起来,不应该呀。

楼主:
我怀疑买到的模块有问题。如图,红圈中的型号用手明显感觉到是磨掉了的,重新打印上的。我检查过换下的模没有这种现象。

网友F:
有可能啊   小电流打标成大电流   可以看看管芯面积

网友I:
那就可能是假货了   小电流的IGBT改为大电流的

楼主:
回复 网友F:
请教,管芯面积怎么看?是指管脚吗?

网友F:
不是管脚   是单个igbt的面积   要把模块上面塑料盖板打开   有风险的

网友J:
里面还有元器件有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