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驱动器维修

楼主(2016-08-09):
伺服驱动器在工业控制中日渐增多,加之工业4.0的出现。在维修时相对变频器来说有很多的不同,主要体现在编码器上面,请大家讨论一下伺服维修如何进行有效屏蔽进行维修和检查???

楼主:
自己先顶一下

网友A:
床子运行了5年多了都没坏过伺服模块

网友B:
引用 楼主:
伺服驱动器在工业控制中日渐增多,加之工业4.0的出现。在维修时相对变频器来说有很多的不同,主要体现在编码器上面,请大家讨论一下伺服维修如何进行有效屏蔽进行维修和检查???
应该很难,编码器的输出是脉冲,并不是简单的高低电平,而且脉冲数量还要和伺服的输出匹配

网友C:
伺服维修技术比变频器维修技术更加高贵,所以一般对外都是技术封锁,谢绝外传。
感觉伺服维修需要用实物连接进行真实的试机才得,毕竟伺服功率有限,不像变频器一样,动不动就上百上千KW。

网友D:
伺服不带电机也不好修,必须有匹配的电机才行。

网友E:
公司坏了多个1扔在那.不会修

网友F:
当你与它心灵相通时候    你就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