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8-09):
西普软起动器有显示,但不能启动怎么修

网友A:
问问厂家吧,比较快点。

网友B:
是西安的西普吗?

网友C:
有没有故障代码?是第一次使用还是使用中出现这问题的?

网友D:
面板和端子都不能启动吗?

网友E:
没有启动信号

楼主:
是西安西普的,面板和端子都不能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