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8-09):
各位数控界的朋友,想向大家请教一个问题,在此提前谢过。描述如下:
数控系统GSK928TE带有XZ轴控制功能,我想编写一段程序控制XZ轴两个电机,X电机和Z电机同时正转(运动方向单一,不可往返运动,比如一会正转一会反转就不行,必须一直正转)运行,X电机进给5mm暂停2s,然后继续重复进给5mm暂停2s,Z电机和X电机运行状态一致,程序要可以一直运行(比如连续运行3天),如何编程??
因为数控系统控制的XZ电机我拆下来了,放在地上,所以连续跑三天不会出现安全等问题,我这么做是为了测试一个第三方的电机是否稳定,这点大家不用过多质疑。
现在我写了一个程序,但是时间长了数控系统的计数XZ超过8000,导致限位报警,无法继续运行,所以请教一下各位软件上有没有好的解决思路参考。
万分感谢!
附图即为XZ轴的计数累加。

网友A:
这种系统恐怕不行。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你是否用过本系统?或者别的系统可以的话他们是如何实现的?提供一下软件思路就好。感谢

网友B:
你编写的程序是在数控屏上编程的吧,是数控厂家提供的客户编程平台。
真要修改程序,需要打开电控箱,使用笔记本电脑和专用的数据线,还有专用的软件去修改,这些都需要获得硬件制造商的技术支持。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说得对,就是采用面板编程,比如M指令,G指令等。我觉得不用厂家修改,自己写一段代码应该可以实现吧,要不然数控系统的功能就“不完善”。感谢

网友C:
把程序贴出来分析一下便知,感觉是程序有问题。有没有加偏置一类的数据。系统是不会出这种问题的,虽然我接触广数不多,但没人反应出这种问题。楼主提到数控系统不完善,这款系统是标准版系统,经济型数控系统,不带二次开发,需要完善选980数控系统自己二次开发即可。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就是不知道程序如何编写,我只写了一个程序,让XZ电机转动到比如X100,Z100位置,然后回到X0,Z0,然后又运动到X100,Z100,如此往复的程序,但是使得XZ电机一直朝着一个方向运行3天,就存在X数据超过8000,Z超过8000的限制这个问题,超过8000后数控系统就保护了,电机不会继续超一个方向运行了。
我写的程序很简单,如下(注释是我自己写的):
G0 X0 Z0        ;定位到X0,Z0
G1 X100,Z100   ;直线插补,运行到X100,Z100
G04 D03         ;延时3s
M20             ;程序返回第一条重新执行
M02             ;程序结束

感谢你的回复。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就是不知道程序如何编写,我只写了一个程序,让XZ电机转动到比如X100,Z100位置,然后回到X0,Z0,然后又运动到X100,Z100,如此往复的程序,但是使得XZ电机一直朝着一个方向运行3天,就存在X数据超过8000,Z超过8000的限制这个问题,超过8000后数控系统就保护了,电机不会继续超一个方向运行了。
我写的程序很简单,如下(注释是我自己写的):
G0 X0 Z0        ;定位到X0,Z0
G1 X100,Z100   ;直线插补,运行到X100,Z100
G04 D03         ;延时3s
M20             ;程序返回第一条重新执行
M02             ;程序结束

感谢你的回复。
第二段程序添加F或G1改G0试下。

网友C:
还有第二段程序X100,Z100逗号去掉。

楼主:
回复 网友C:
G0 X0 Z0             ;定位到X0,Z0
G1 X100 Z100 F2000   ;直线插补,运行到X100,Z100,速度2000
G04 D03              ;延时3s
M20                  ;程序返回第一条重新执行
M02                  ;程序结束

逗号是我写错了,程序改了之后还是在(0,0)和(100,100)之间来回。

网友C:
3.2.3 M20 — 程序结束循环加工
指令格式: M20
M20指令表示程序结束,返回第一段程序重复执行,M20指令主要在考验系统或机床时使用。在使用了G50指令的程序中使用M20循环运行时,程序的尺寸链必须闭合,即程序运行前的坐标点和程序运行结束的坐标必须相同,否则不能完成循环功能。不使用G50指令的程序可不闭合。摘自系统手册,在M20前添加一段程序G0 X0 Z0.

网友C:
如果还是会出现这种问题做一次系统初始化。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想可能是我描述不够清楚,我上面的代码输入后的现象就是电机不停地在(0,0)和(100,100)之间往复运动,即使按照您所说的,加上G0 X0 Z0,现象也是一样的,问题出现在他往复运动这里,我希望两个电机一直正转,电机不往回走。

楼主:
回复 网友C:
您好,您所说的系统初始化跟我的问题无关。数控系统本来就是正常的,可以工作的,只是我为了实现问题描述中的功能,不知道如何编程而已。感谢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想可能是我描述不够清楚,我上面的代码输入后的现象就是电机不停地在(0,0)和(100,100)之间往复运动,即使按照您所说的,加上G0 X0 Z0,现象也是一样的,问题出现在他往复运动这里,我希望两个电机一直正转,电机不往回走。
把方向信号线去掉就行了,电机就一直往一个方向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