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8-09):
各位大神,英威腾伺服电机的扭矩控制模式中怎样改变旋转方向啊!很多电机都是通过数字量输入控制,在英威腾伺服中怎么找不到啊!求各位指点啊!

网友A:
脉冲值取负就是反向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脉冲值取负就是反向了
是转矩控制模式,不是定位模式;

网友A:
改P0.61的值试试,或定义端子RP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