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8-09):
我还是新手,ABB  ACS510   30KW的变频器,把模块炸了,驱动也烧了,求张驱动电路图,有的发给我下’谢谢

网友A:
一般都没图的,自己画呗。 510炸模块一般主板也报废了,维修成本蛮高的。

楼主:
帮别人修,材料他自己提供。你知道那双向稳压管是多少V的吗,G,E之间并联那个

网友B:
回复 楼主:
18V左右

网友C:
估计不好找呀,要是炸机了,我们都是买块旧板子换上。

楼主:
还好,刚刚联系了他,他在那报废板上下2个,,谢谢各位了

网友D:
买块板子试

楼主:
我不是老板??,做不了主,他说修就得修哦

网友E(2020-03-04):
楼主你好,我的ABBACS510报过流,实际电流正常,请问是什么原因,谢谢了。

网友F:
有一些较为简单是示意图,但与实际的出入还是有的,有些阻容件标注不准确,大体方向可以参考一下。ABB的电路板设计思路和国产的差距还是比较大,外国人的想法比较清奇,用的很多元器件国产品牌一般也不会选择。

网友F:
这个图片内不同颜色方框内代表不同功能,可以参考借鉴一下。黑色为驱动部分,驱动部分相对坏的会很严重,ABB ACS510报F0016故障,过流故障等和驱动的关联性比较大。

网友E:
回复 网友G:

网友H(2020-04-23):
多谢11楼 731188785。

网友I:
回复 网友H:
谢谢分享

网友J(2021-03-18):
谢谢了,最讨厌的垃圾AB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