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8-09):
想知道一个编码器是否正常,如何测量呢?
增量编码器加上合适的电压,然后旋转,按说应该就会输出脉冲信号。这个信号的幅度有多大?可以用万用表测量吗?还是一定要示波器来检测呢?
或者如果信号足够,我接一个高阻耳机,会听到脉冲信号产生的声音吗?

网友A:
我一般是接PLC或者计数器上直接转编码器看数值。

网友B:
可以用万用表测试
幅度取决于编码器脉冲出和旋转的快慢,不然100p/r的,接入电压24v,幅度就可以介于0-24v
2000p/r的编码器想得到24v怕是要转的手抖。
脉冲声音很好听吗?可以听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用万用表测试
幅度取决于编码器脉冲出和旋转的快慢,不然100p/r的,接入电压24v,幅度就可以介于0-24v
2000p/r的编码器想得到24v怕是要转的手抖。
脉冲声音很好听吗?可以听到。
脉冲声音不好听,但要是能够简单测出编码器是否正常,那不是很方便么?

网友B:
回复 楼主:
找到不烧电路的“高阻”耳机也是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找到不烧电路的“高阻”耳机也是醉了
高阻耳机500欧的以前有一个,黑色膜片是铁的,旋开还可以看见线圈。现在就是没有,也可以根据原理自制一个。线圈可以选现成的,比如直流灵敏继电器的线圈,阻值一般都在200欧以上,膜片找薄铁片剪一个,找个合适的药盒什么的,线圈固定好,薄铁片放到距离线圈铁心1mm的地方固定好就欧了,以前玩过很多次,不美观,但是效果还好。

网友C:
编码器脉冲电压幅值根据编码器输出结构与编码器电源电压有关:如推换输出类型的高电平时为电源电压,低电平为0V,差分输出的一般为5V/-5V;编码器分绝对值与增量值;增量值编码器输出脉冲频率与编码器转动速度与编码器分辩率有关,脉冲频率(Hz)= 脉冲数/转 * 转/秒 ;指针式万用表在频率极低的情况下可以观察到指针摆动,有测频率的数字万用表可以测量到脉冲频率

网友D:
有光栅表,我遇到编码器问题都是用它测的。

网友E:
编码器信号就是示波器来检测最好,也是一般都是用的检测手段。增量编码器输出信号的形式很多,各种输出形式,要有一个了解,否则很是取不到脉冲信号。

网友F:
用耳机测量编码器脉冲,这个实在牛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