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8-09):
各位大神呀,小弟求救了,小弟正在做一条流水装配线,想大量用无杆气缸中间任意位停止能做吗,速度慢,但精度要求高,求救了(不用伺服电缸,因为脉冲点位不够,小弟现在只能用S7-200)

网友A:
无杆气缸?没见过,你选型好了吗?问供应商要选型样本来了解。

网友B:
是的无杆,如何工作
还是先发个资料看看

网友C:
任意位停是可以,但精度不一定能达到你的要求。

楼主:
回复 网友C:
是否需要增加硬限位,不加会怎么样

网友D:
无杆气缸&有杆气缸,要在中间停,还要精准,基本上就不用想了。我建议你装二个气缸,二个缸接起来用,尾巴相接,一次走一个,中间位置开一个,最远位置开二个。

网友E:
如果气缸可以做精密定位     那伺服就下台了

网友F:
你说的是脉冲输出通道不够,可能用带通讯的伺服,如MODBUS_RTU或MODBUS_ASCII(PLC为S7 200的话)

网友G:
机械限位

网友H:
无杆气缸作精确定位,难度很大!

网友I:
气缸有定位精度吗?要求精度的话,不得上伺服呀。。。。那个脉冲点位不够,不太明白你的意思

网友I:
脉冲点位不够的是因为你配的编码器的精度不够吧,换一个合适的编码器应该就可以用伺服了吧

网友J:
精度高,高到什么程度,要不经常修改位置,可否考虑加个挡块挡住气缸

网友K:
无杆气缸中间停到时没问题,只是不能精确定位,需要增加硬限位。或者用串联气缸。

网友B:
度了一下无杆气缸,其定位精度高于有杆气缸
楼主的任意位置,是同一气缸按需变换位置,还是固定于某个位置?
如果是具体某一位置就简单了,应该可以,就看定位时能不能满足要求。
做过有杆气缸的中间停留(提高效率17%),气压调整好,基本都在一个位置。
可以用一个实验一下。

网友L:
回复 网友D:
这主意不错,我可以用它制作双位蝶阀控制了

网友M:
无杆气缸我经常用,要在中间任意位置定位只能加硬限位,也只有定位一个位置,SMC的电杆不用脉冲,用普通输出点就可以控制了,有只带脉冲控制器的那种类型

网友N:
见过用光栅尺做的

网友O:
考虑一下电缸吧,用的点数和你的气缸一样啊,控制简单多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现在已加了机械限位,问题就解解了

楼主:
回复 网友O:
电缸不出是用步进不出在占用脉冲接口吗

楼主:
回复 网友I:
S7-200就是两个通道可以发脉冲,用的话还要用MAp库

楼主:
回复 网友M:
有没有相关的型号,可以参考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F:
我现在就在为选型困绕,我输入有170点左右,输出有100点左右,还要加一个235,怎么选型呀

网友P:
引用 楼主:
我现在就在为选型困绕,我输入有170点左右,输出有100点左右,还要加一个235,怎么选型呀
1、改用300系列或者1500系列;
2、不要用西门子,直接换用三菱Q,

网友Q:
伺服走通讯吧

网友M:
引用 楼主:
有没有相关的型号,可以参考一下
其实不知道你具体应用,我用的SMC电杆是放大器和电动杆分开选型的,放大器是可以编程的,我用那种放大器可以定位14个位置,一套连150行程电动杆2500左右,具体你上SMC官网看看

网友R:
能的话步进伺服就没戏了。

网友S:
精确怕是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