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故障

楼主(2016-08-09):
请大师指点,西门子S120  -340.上电后R1,R2接线端子测量有550V的电压。请问是怎么回事?怎么解决?

网友A:
是不是表有问题

网友B:
r1r2貌似是指接制动电阻的端子吧,在制动单元没有工作时是测量不到电压的,除非是在制动时或制动存在故障时…
楼主能否多打几个文字把情况说清楚让大家好弄个明白方可回复…

网友C:
断电,然后用万用表测量R2与DCN之间是否已经短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