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220V电压输入到PLC输入端的问题求助

楼主(2016-08-10):
AC220V电压输入到PLC输入端的问题求助。就是别的设备上有220V时,X0导通。用了继电器不可靠。要求5万次以上不出错。
自己装个线路光耦到是行。有没有成品转换器?右侧是AC220V输入。

网友A:
机械触点的继电器也是可以的,单单5万次而已?机械触点的继电器寿命基本上在几十万次左右。

网友B:
用了继电器不可靠。要求5万次以上不出错。
记得以前三菱FX系列就有直接AC220V输入的PLC,你可以找找看有没有直接接受AC220V输入的PLC。

网友C:
应该用中继输入没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电气寿命是10的5次方,机械寿命是10的7次方。我是一个循环是5万次,要多次使用。

网友D:
各种电路都有优缺点,220v控制电压高,发热不安全。

楼主:
回复 网友D:
设备只给了220V信号。没有办法

网友E:
降压下来

网友F:
你看看logo!,阿尔法这类的小型,估计应该有220v输入。

楼主:
PLC是台达的,X输入是COM与X输入端,闭合或断开。

网友G:
直接上220V的PLC不可以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气寿命是10的5次方,机械寿命是10的7次方。我是一个循环是5万次,要多次使用。
用固态继电器,将220降压整流至直流12V,驱动固态继电器。
固态继电器的内部是没有机械动作机构的半导体开关元件,理论的通断次数的寿命为无数次,也就是正常的情况下,用几辈子都不会损坏。

楼主:
回复 网友G:
你要把PLC烧掉啊,台达PLC输入是开关信号,可以加入24V电压,高了就烧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G:
直接上220V的PLC不可以吗?
楼主的需要可能是:接通220V供电电源给PLC控制器的同时,也需要同时闭合PLC控制器的一个输入端口,比如闭合X001输入端口,并且需要几百万上千万次频率的极端稳定性的工作。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这个道理,我问的是有成品吗?自己可以搞定的。需要成品件。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这个道理,我问的是有成品吗?自己可以搞定的。需要成品件。
好像没有成品,只有购买固态继电器+变压器+整流单元组成控制电路,并封装。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检测一设备,设备每工作一次,输出一次AC220V电压,这个电压要输入PLC进行处理。如计数。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检测一设备,设备每工作一次,输出一次AC220V电压,这个电压要输入PLC进行处理。如计数。
计数器需要这么高的精度吗?其实用质量有保障的原装进口欧姆龙的中间继电器,用个几百万次的开关次数,稳定性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岛国的零部件做工就是以精良闻名于世,虽然和我们有仇。

楼主:
我现在就是用原装欧姆龙的,还是不可靠。不能保证每次通电,常开点都可靠闭合。2万次以上就不行了,3、4千次有一次不闭合。AC220V信号频率是5秒一次。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现在就是用原装欧姆龙的,还是不可靠。不能保证每次通电,常开点都可靠闭合。2万次以上就不行了,3、4千次有一次不闭合。AC220V信号频率是5秒一次。
220V信号源输出的是什么设备?如果计数信号源本身就是机械触点的继电器提供的,如此高的工作频率,普通的机械继电器也会出现故障的。

网友H:
回复 网友G:
个把月换换继电器,当成易损件处理了

网友I:
有直接220V输入的PLC,西门子s7—300就有

网友H:
回复 网友H:
300的价格他能承受吗

网友J:
引用 楼主:
我现在就是用原装欧姆龙的,还是不可靠。不能保证每次通电,常开点都可靠闭合。2万次以上就不行了,3、4千次有一次不闭合。AC220V信号频率是5秒一次。
看到这儿,才看完全楼主的情况
信号,220AC 5秒一次(占空比?),接入台达PLC,使用欧姆龙继电器,2万次以上就不行了,3-4千次有一次不闭合。
请问,这信号有效时间是多少?有1秒吗?
有1秒通,4秒断,(占空比50%更好),我就敢说,你用的不是原装欧姆龙继电器。
台达输入电流是多少ma?选用普通MY就是错误。

网友K:
有220V的光耦模块卖呀,你可以找马云

网友L:
http://www.hi1718.com/company/220646/products/201362610187989.html找到是不是这个?
另外,要继续用继电器的话,可以考虑几楼上说的固态继电器;或者你可以加好几个欧姆龙啊,比如五个欧姆龙继电器,程序判断只要其中一个来就有效,觉得不保险的话可以数量上定三个以上来就有效。

楼主: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2013.1.0.0.WvsEsb&id=528148402737。谢谢大家,谢谢24楼

楼主:
回复 网友L:
谢谢你,原文是到PLC,X输入端

网友M:
为什么不用固态继电器

楼主:
回复 网友M:
固态继电器,控制电压大多是AC24V或DC24V,

网友N:
呵呵;模块化的PLC,有220V电压的输入模块;

网友J:
楼主用的是MY继电器吗?
选型错误, 这类继电器触电容易氧化,PLC信号电流小,其机械寿命几千万次,使用几万次就不行了,显然产品不真。
可以用MYA系,但根据你的情况,建议用同座固态G3FD,接PLC侧的线可能要调整一下,不懂就悲哀了。
价格百多元,比MYA还低。

网友O:
引用 楼主: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2013.1.0.0.WvsEsb&id=528148402737。谢谢大家,谢谢24楼
不错  这个可行

网友P:
用固态继电器不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