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8-10):
大神们,解释下可好,为什么这两个不一样呢?

网友A:
L0.2要用IN_OUT类型

网友A:
IN类型只在调用子程序时将参数传递给临时变量;OUT类型只在子程序结束返回时回传参数;IN_OUT类型才在调用子程序和子程序返回时传递参数;如你的程序,调用时将V0.0传递组L0.0,将V0.1传递给L0.1;结束时将结果传递给L0.2;而子程序中的L0.2并联触点不一定是你前一次输出的状态(虽然在调用子程序时不会将L寄存器清零);因为L寄存器是另时变量

网友B:
看你的监控,你是不是使用了临时变量,而非局部变量(前面带#的)

网友B:
也就是实参和形参的区别

网友C:
类型改成IN_OUT。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哦,明白了  非常谢谢!

网友D:
学习了,很有帮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