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宏plc

楼主(2016-08-10):
永宏plc  指示灯pow慢闪是什么原因。谢谢大家

网友A:
电源故障或者用到了PLC自身的24V输出有短路故障,类似于开关电源打嗝。

网友B:
断开一切外部的接线,只提供电源输入给PLC控制器工作,如果指示灯依然闪烁,送售后维修或者直接更换崭新的PLC本机。

网友C:
1.?在PLC送电后,若电源和配线都正确,PLC面板中央的〝POW〞LED指示灯将点亮,表示电源供应正常,若无法点亮,请试着将接在Sensor用24VDC输出电源的配线暂时移开,若LED回复正常表示接在24VDC输入电路用电源的负载过大,致使PLC电源进入过载的低电压输出保护。(当PLC进入过载低电压输出保护时,?LED不亮,可轻微听到间断的“嘶嘶”低频振荡声,由此也可判断24VDC电源是否过载或短路)。?
2.?当上述方法仍无法使〝POW〞LED点亮,且确认PLC电源输入端子L/N间(AC电源)或+/?间(DC电源)有正确的电源输入时,请送当地经销商维修。

网友D:
24v电源有短路之类的吧

网友E:
其它线都不要接,只接L N电源,如果还闪就是电源板故障,正常了就是上面的负载过流或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