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8-10):
[upload=gif]/uploadImages13/78fdca9f3d6df58b1356dac7b3c4c8e7.gif#变频器主回路.gif[/upload

三相380V 交流电压经VD1至VD6输入,并输出一个不太纯净的直流电。RL是充电电阻,它的作用是:给后面的电解电容充电!由于电解电容的容量很大!跨在电路中相当于短路,所以直流电压先通过RL给电解电容平缓充电!当充电至80%时,接触器SL闭合!使纯净的直流电送给整机!这个直流电压是:380VX1.414=537.32V。这时那个RL充电电阻已经被短路掉!使整机得到纯净的537.32V 直流电压!电解电容由于最高耐电压只能做到500V,所以要用两个电解电容串联后使用。由于电解电容不可能做到很精准,会产生得电不平衡,使电解电容容易损坏!但是电阻可以做的很精准,于是,在每个电容上都并有一只电阻,起到了均压的作用,使每个电解电容都得到了均等电压和电流!同时,这两个电阻也起到了泄放电容内剰于电荷的作用!当停机时,电容内的电荷向这两只电阻放电。图中的指示灯是起指示的作用,停机后,观察指示灯熄灭后,再动手维修变频器,否则会引起触电!灯灭表示电容内的电压已经差不多放完了。可以触摸变频器了。图中的Rb和Vb是耗能电路,也就是自动单元。它的作用是:当变频器停车减速时,会因为电动机的反发电的作用,返送回直流母线,使直流母线的电压增高,增高到一定值的时候,Vb导通,把多余的母线电压吸收掉,平时Vb是不导通的。再往下看VD7至VD12的作用:这是逆变部份。首先,VD7和VD12得到由直流母线送来的537V供电电压,并由CPU送来了一定频率的脉冲信号送至VD7至VD12的门极。这个门极信号是这样的:V1 V4 V5导通时,V2 V3 V6截止。V2 V3 V6导通时,V1 V4 V5截止,就这么反复轮流导通!它们六个这样轮流导通,就在它们上下臂的中部,U V W 间产生了一个交流输出电压,这个电压和频率是由CPU控制,实现频率和电压同步可调。我就会用心里讲解这些,由于是我自学的,有不对之处,请批评指正!总之来到咱们论坛,就常回家看看。感谢咸老师的辛劳!

网友A:
停机维修,先对电容器放电

网友B:
把自已的见解拿出来和大家分享讨论,这是论坛的最大意义所在吧。

网友C:
说的简单明了

网友D:
关于逆变部分,是V7至V12,不是V1、V2、V3

楼主:
咱只能照贴图讲,贴图是这样标就不能改编号。谢谢。
这个图上VD7至VD12是二极管。

网友E:
回复 网友D:
找不到V7-V12啊还有你怎么把未毕业三字拿掉了

网友F:
这个,还有其余保护电路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找不到V7-V12啊还有你怎么把未毕业三字拿掉了
说得好像认识我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