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0的PLC怎么计时

楼主(2016-08-10):
从启动到结束这段时间,怎么记录,用哪个指令,求大神指教。。。最好给个实例

网友A:
开始的时候读取一次系统时间,结束的时候读取一次系统时间,然后做一个时间减法。

或者开始的时候秒触点开始计次,结束的时候计算一下次数。

…………………………………………

很多很多方法。

网友B:
不精确的话用秒脉冲计数

网友C:
和24小时计时程序差不多

网友D:
系统内部脉冲配合计数器来计时这是一个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