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8-10):
温控仪上有触摸屏显示界面,后面有通讯端口,这个产品属于嵌入式吗?能不能通过后面的通讯端口改里面的程序?

网友A:
温控仪是属于嵌入式系统,就是有小型的CPU芯片在里面的,并且编制有系统程序在里面执行,有的还附带有八个引脚的存储器芯片配合CPU芯片进行工作。

温控仪是流水生产线制造出来的产品。电子工厂在制造温控仪的时候,都是使用工厂专用的编程器对芯片厂送过来的没有焊接到电路板上的CPU芯片进行批次编程,烧录研发好的程序进去,一次大概可以烧录50枚CPU芯片,有的存储器也需要使用相同的方法烧录数据进去。

所以,一般温控仪的外部通讯端口,是工作时候使用的,如果想修改工厂程序,必须焊接芯片下来编程,因为本来就是一次性的设备(售后服务可以更换整块电路板进行维修),无需预留程序维护外部接线端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