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8-10):
欧姆龙是不是都需要配电池的,不配的话多久会丢失数据。

网友A:
报警了后就要换了

网友B:
有数据保留要求就一定要配,不要指望能保留多久,那些时间不靠谱

网友C:
配上好点,电池也不一定的,可能三年换,也可能七八年换一块

网友D:
这个真说不准
西门子的厂商说1-2年就要换
我这用了3年多了还没问题!

楼主:
各位大侠,不是电池用多久的问题,是不配电池可不可行的问题。
谢谢各位。

网友E:
呵呵;首先请把你用的PLC详细型号讲清楚,有些款根本不能配电池;

网友F(2016-09-23):
配了电池的话,D区和H区的数据即使掉电也能保持,不配掉电数据就没啦,看你想怎么用了,当然你也可以选择把D区的数据保存在程序存储器里(大概可用10W次)。
JUNN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