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8-10):
是这样:
我用的FX1N-14MT,输入端引脚有L/N/COM/X1/X2...
L/N是AC220,我知道
根据说明书,只要COM和X4短接就有信号。
那么,有下面一个信号怎么接进输入呢??

有这样的情况,我不知道咋回事,我量PLC输入COM和电柜里直流电源负,之间电压不稳定,一会0,一会-24,为什么?

楼主:
PLC如图所示

网友A:
是不是想把第一张图的输出接到PLC的输入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的,是的

比如Y1接入X4,VCC,GND,COM等怎么接呢

网友A:
COM接GND,Y1接X4,就这样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行,他那个光耦板的老板说VCC要接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行,他那个光耦板的老板说VCC要接

那应该是光耦还要一个工作电源,是多少V的,如果是24V的,就把24+接VCC,最好把那个光耦的接线图资料传上来。

网友B:
共一个24电源就好接了

网友C:
不是一个电源吗??
按照4楼版主说法没问题啊!

网友D:
了解一下其接口电路,看能否按6楼方法接线。

楼主:
回复 网友C:
可能他里面的电路不一样吧,关键是他也没有内部电路图

网友E:
搞不明的话。。走点弯路,可以用某个输出先控制个小继电器,再用继电器的常开点接入PLC的输入点。输入COM接电源负的话,继电器的常开点接电源正,输入COM接电源正的话,则反之。输出就按第一张图接。

网友F:
加一个24V直流电源,GND与COM接负极,VCC接正极.根据负载决定直流电源的功率.

网友G:
这个就看你的板需要电源功率大小,小的话直接PLC提供,自然不存在问题,大的话电源负极0V接COM

网友H:
呵呵;如果你的上面那块板是PNP型的,那么是要转换后才能输入;

网友I:
COM0-Y0;CON1-Y1;CON2-Y2;COM3-Y3/Y4/Y5;COM4-YY8/Y7/Y10/Y11;COMx公共点接DC0V;Yx开漏集电极输出DC24V经负载连接到Y点;如果是连接到输入点则直接将X连接Y上;COM接DC0V;FX1N/FX2N在内部有上接电阻接DC24V,COM与外部直流电源的DC0V相连,如果没有外部直流电源的话直接将COM连接到COMx

楼主:
回复 网友E:
现在接了个固态继电器,固态继电器是一个开关量,有信号相当于COM和X4导通

楼主:
回复 网友G:
PLC的输入端,没有24V正负咋办

楼主:
回复 网友H:
是的,需要转换NPN,但NPN怎么接线?

楼主:
回复 网友F:
PLC可以和外部直流电源共地 会不会出问题

网友J:
一般情况下plc的电源只有几十毫A不能用的。都需要外部电源供电的IO,输入信号的NPN和PNP问题可以用改变输入信号的公共点极性来做决定。当然也有漏源之分。关键是选型时一定要搭配好。用继电器转换信号也太麻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