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8-10):
如图:一段100米左右的线缆。2芯电源线、AV信号线、信号线。3根捆扎在一起,做为移动摄像头使用。
整天线路检查了一下暂时没有发现有破皮的地方。
BNC接头和小的信号线是带电的,如果是感应电的话怎么消除?需要更换AN信号线还是换带屏蔽的电源线

楼主:
把图补上

网友A:
摄像头做接地处理。

网友B:
2芯电源线是提供交流220V的电源吗?为什么不做低压处理?摄像头的供电电源普遍是直流12V,100来米的压降也不会低很多吧。

网友C:
应该是感应电,我的线盘没接地有都很高的感应电呢,接地看看。我的线盘接地后就没有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那个不单纯是给摄像头供电的。还有辅助的照明灯,所以不可避免会有强电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试了一下,感应电没有了。但是正常使用不可能单独弄条线出去接地,如果换成有带屏蔽的2芯电缆,电缆屏蔽层接地可以解决吗

网友D:
回复 楼主:
可以换带屏蔽的线试试,记着屏蔽线控制箱这头将屏蔽层接地

网友E:
应当是感应电,线盘在一起可能会更加明显(只是想象,可能与实际不符)。
只是处理感应电接地的话,要求应当不是很高,但不了解具体的要求、或有无安全方面的要求。

屏蔽电缆屏蔽层接地后,应当会有效果,但我无实际经验。

网友F:
把线圈发开试试

网友G:
把220VAC的L和N线对调下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E:
盘在一起就会有,我全部散开检查感应电就没有了,但是强电影响导致的视频雪花还是有的。
这线路是辐射防护监测站要求整改加上去的,平时不用,但是要定期检查,上级领导也会来检查。
一般就取出一部分线路接上摄像头使用BNC接头带电,容易发生危险的。
看了上面的帖子,我想问:把原本的电源线换成带屏蔽的2芯线,屏蔽层接地,是不是就可以消除感应电了。
毕竟在BNC接头上再接条地线出来怪难看的表情         谢谢回复

网友B:
监控主机外壳接地,一般的雪花干扰就会没有了。
至于摄像头外壳接地,可以接到移动的金属部件上去。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试了一下,感应电没有了。但是正常使用不可能单独弄条线出去接地,如果换成有带屏蔽的2芯电缆,电缆屏蔽层接地可以解决吗
重新铺条地线一起捆扎过去不久行了。

网友H:
摄像头一般是直流供电的,会有一个电源适配器,你可以把电源适配器放在线头,用你的这个电源线走直流就会好些,如果距离远的话可以用电源供应器,集中供电

网友I:
感应电吧
拆掉L线看看
或者互换(注意前端接头哦!)

网友J:
分开走线试试

网友K:
电容效应。。。。

网友E:
如果有现成的屏蔽线,或可以试一下;若是新购买,则看能不能够先作一下试验。
有屏蔽应该会好些,但能不能完全消除雪花,则要看雪花的来源。

再者,灯具有不有接保护线要求,若有,电源线宜配置3芯线;
当现场不具备接保护线要求时,则灯具那头不接。

网友L:
换12v电源试一试,有的开关电源初次级之间的高压电容损坏也会出现你说的显现,并且麻手。

网友M:
我感觉也是感应电。

网友N:
用万用表量一下,应该是感应电。

网友O:
分开走线,有干扰的……

网友P:
强电为什么和模拟线一起走呢..

网友Q:
感应电,用60w白炽灯试一下就知道

网友R:
感应电吧

网友S:
感应电,视频线屏蔽网与导线有电容的。不要用试电笔来检测有电无电。不准的。特别是这种氖管试电笔。

网友T:
摄像头就近接地处理即可,此种现象就是接地不良所致(开关电源不接地都会导致这种情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