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8-10):
接触器是不是只能控制关断,有没有保护功能

网友A:
要说保护,接触器只有失压保护。

网友B:
一般的控制线路,使用接触器驱动马达的电路,都会附带安装热继电器进行保护马达的,热继电器的价格十分低廉。

网友C:
看你怎么用,通常用来控制线路通断,结合按钮也能构成失压保护,380线圈的也能利用其原理做缺相保护等等

网友B:
一般的线路配置:断路器(防过流\短路\接地)+接触器(电气通断信号执行器)+热继电器(精细检测电流数值的保护装置)

网友D:
交流接触器具有“失压”与“欠压”保护功能..

网友E:
接触器只是通断作用,但是其他保护也需要接触器的配合

网友F:
没有什么保护     只有电压达不到才不行

楼主:
回复 网友C:
请问缺相保护怎么做

网友G:
主要还是通断功能。失压保护。
有的有缺相保护。

网友H:
缺相保护,增加热继电器

网友I:
接触器缺相及失压保护功能有限!

网友J:
主要是用来做通断的
保护功能基本没有!

网友K:
感觉有失压保护

网友L:
加热继电器吧

网友M:
保护功能也是要和接触器配合使用的

网友N:
回复 楼主:
加装相序保护继电器。

网友O:
失压与欠压保护

网友P:
再起动保护

网友Q:
看来大家都知道哇,这个接触器最多就是失压与欠压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问缺相保护怎么做
接触器本体不能做缺相保护,需要增加保护组件,比如廉价的热继电器,和高价的电动机综合保护器。

网友R:
具有失压保护功能

网友S:
相有保护得外接像缺相保护,热继电器等

网友T:
需要加热继电器或者综合保护器之类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请问缺相保护怎么做
线圈380VAC的,A和B相接线圈,C相做控制电源

网友U:
最好的保护是失电后再上电不会自动吸合

网友V:
没有保护吧

网友W:
接触器没有保护吧。

网友X:
接触器是开关,只会接通或断开,但是如果你控制接触器的线包是逻辑智能的,就有保护功能了。比如,你把过流、过载、过温、紧急停车、等等有危险的信息都集中在这个开关上,不管谁有事,都可以让他断电,这不就是保护功能吗?

网友Y:
接触器就是一种电磁开关,本身就有失压保护和欠压保护功能。

网友Z:
回复 网友A:
完全正确!

网友AA:
回复 楼主:
好像有个叫零序保护器的东西是不是保护缺相的呢

网友AB:
失压,欠压保护

网友AC:
看什么牌子的,同厂家联系

网友D:
接触器的作用和刀开关类似。但是,接触器不仅仅是能接通和切断电路,还具有欠电压释放保护、零压保护,控制容量大,适用于频繁操作和远距离控,工作可靠,寿命长等优点。而刀开关既无欠电压保护,只能近距离动操作。

网友AD:
仅仅是一个接触器的话只有失压保护,电压低或低电压断开,电压恢复后不会自动接通

网友AE:
有接触器和热继一体的 接触器

网友AF:
一般的接触器只有开闭的功能是没有保护功能的